关于行星减速器

楼主(2019-03-06):
我们自己做的减速机,二级直齿加行星,正转的时候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响,反转就好很多。求大侠帮忙分析下,以前没干过。有从事过相关结构设计加工经验的帮忙分析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看齿轮加工,齿形没问题的话还要看一下轴向安装情况以及轴承选用的是否合适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修理的车床主轴箱,也是正转的时候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响,反转正常无声。 第一次诊断后换了轴承 无果。第二次诊断后无果,决定更换齿轮,故障排除。可拆卸下来的齿轮肉眼未见有损伤  所以原因不详。

网友(点评):
嗯,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等等看看有没知道的大侠,谢谢!

网友(点评):
大侠, 刚才没有看仔细,你的意思是说更换齿轮后故障就没啦?

网友(点评):
对的 更换齿轮后 正反转均无异响 但卸下齿轮无任何异常磨损 所以原因无法确定 你可以听一下声音是在某一特殊点上想起还是持续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齿轮加工,齿形没问题的话还要看一下轴向安装情况以及轴承选用的是否合适

我想了下, 是不是轴向的尺寸有问题啊?如果齿轮有问题的话,比如单个齿距误差有大的,翻转也应该响吧?至于轴承都是深沟球的,轴承响应该不是这个声音吧?

网友:
有可能是密封圈是断开时有方向性

网友:
齿轮齿沟偏振测一下

网友:
正传齿轮的齿面有损伤或者磨损

网友:
可能还是齿轮有问题。测下齿轮的几个技术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下, 是不是轴向的尺寸有问题啊?如果齿轮有问题的话,比如单个齿距误差有大的,翻转也应该响吧?至 ...

轴向尺寸比较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