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密度不能自定义?

楼主(2019-03-06):
这里改不了吗??谢谢

网友:
新建材料,再赋给相应零件

网友:
改这里的材料

网友:
先去掉材质,然后再自定义质量属性选项中的设定,这时密度才可以修改

网友:
如果是完整零件,直接设置材料,材料设置好密度就好了。
如果是画的简单组件(例如胶辊,买过来的是一个零件,里面是铁,外面是橡胶,画的时候要分开,不能合并),可以在设计树的实体里单独设置材料。
如果是简单的外形零件(比如电机之类的,只是画的外形,里面的东西都没有)这种情况没法知道密度,就用覆盖质量属性功能,直接更改质量和大概重心位置。

网友:
这里不行,如3#说的可自定义材料密度你自己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