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箱密封问题

楼主(2019-03-06):
这是保温箱的整体结构图。分为内箱与外箱,内箱中装有惯导板,在不同温度下进行惯导标定。

红圈是内箱的散热片,散热片中装有负责控温的TEC,由于TEC在降温时,一面冷一面热,而热面温度需要及时冷却至室温,故通过蓝圈部分的散热片将热面热量传导至外箱的散热片中进行散热并进行风冷。

这是用于通导线的套筒,用导线密封圈进行密封。

底面采用隔热泡沫进行保温。顶部采用隔温棉进行密封。

四周的槽里以及内箱板与TEC热面的导热块之间的缝隙都采用发泡隔温塑料进行保温。

现在想请教几个问题,箱体连接处的缝隙均采用密封胶密封后,是否还是会有漏气的问题?或者这个结构哪里的密封还不足?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关注并指教。

网友:
密封胶条用螺栓压紧也能起到密封的作用,压不紧的地方用一点密封胶。

网友:
密封什么?隔离对流还是隔离传导?内箱密封的再好也有呼吸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