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通电工作时候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9-03-06):
小弟从事井下辅助运输车的设计与研发,想问一下,电磁阀在通电工作时候,产生的是吸力还是斥力. V% D' l9 j7 b$ b

网友:
为什么会想到斥力?

网友:
通常昌斥力,压缩对面的弹簧,换向,

网友(点评):
通常是吸力,上面描述错的,别误导你,呵呵。。。

网友:
电磁阀线圈通电,其铁芯产生吸力使阀芯移动,……

网友:
这个与型号有关吧,常开型通电关闭断电开启、常闭性通电开启电关闭。你的问题与描述好像不统一。

网友:
直通式电磁阀   常闭的  通电吸活塞杆         常开的没拆解过不清楚

网友:
产生的是吸力还是斥力得看你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