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拖链替代方案

楼主(2019-03-06):
各位前辈,我现在设计的一个方案中有3根很细的电缆(步进电机电线),移动距离为300mm。  因为空间受限,不能使用拖链来限制电缆的轨迹,请问还有什么方式可以限制电缆的轨迹?

网友:
电缆穿过气管,两端固定,气管侧面用0.5mm厚钢板限制位移。

楼主:
|yien发表于 03-06 17:55电缆穿过气管,两端固定,气管侧面用0.5mm厚钢板限制位移。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也可以用波纹管。

网友:
波纹管,某宝有,好的M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