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床型号

楼主(2019-03-06):
请问一下以下的机床参数是哪一种机床的啊?
机床参数:主轴回转方向为顺时针,主轴各级转速
34-1220r/min6级,主轴各级进给量0.1-0.25mm3级,机床电动机额定功率2.2kW,机床主轴端部形状和尺寸为锥孔莫氏4#,机床主轴行程200mm,机床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的最大和最小距离980mm220mm。不知道哪个师傅能告诉我啊,因为现在确定不了机床课设很难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看像摇臂钻^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摇臂钻^_^

能不能帮我查看是哪一型号机床啊...我查了好久都查不到

网友:
哪个导师给出的逆向题目?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摇臂钻^_^

像立钻多一点

网友B:
这种参数是可以定做的,没有必要这么纠结期具体型号。

网友:
盲人摸象。不会是钻床,顺时针啊

网友C:
首先你得告诉我们它是车床,磨床,还是钻床或者水床,磁疗床,我们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告诉我们它是车床,磨床,还是钻床或者水床,磁疗床,我们才好找。

很明显,这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参数逆向出机床类型和型号~~~要是都告诉你是什么类型设备了还猜什么

网友(点评):
那么这就是磁疗床,不接受反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告诉我们它是车床,磨床,还是钻床或者水床,磁疗床,我们才好找。

任务书就只说是钻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参数是可以定做的,没有必要这么纠结期具体型号。

那意思是我要大概着去设置所用到的机床其他参数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告诉我们它是车床,磨床,还是钻床或者水床,磁疗床,我们才好找。

这是钻床,钻孔用..能查得到嘛

网友:
钻孔一定要用钻床哇。用铣床不行吗,用龙门铣也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