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利局部放大图怎么表示

楼主(2019-03-06):
专利说明书附图中,需要局部放大,我该怎么注释
用矩形框住再标上字母吗?还是用虚线圆圈住?
比如在图1中框住,那么要写:图2为图1中什么的放大图吗?

网友:
参看制图国家标准中的局部视图页

网友:
放大图能说明你的意图,能表达清楚你要保护的地方就行,没那么死板。

网友:
我这一般都是委托专业的专利申请机构弄,他们要什么提供什么就行

网友:
重新附上一张说明书附图就行了,然后再说明书的附图说明上写明,图x是xxx的局部放大图即可,只要能表达清楚就行,不必很标准的机械制图标准,示意图而已

网友:
随便框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