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滚子链轮可以用球墨铸铁吗?性价比高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9-03-06):
请教一下,滚子链轮可以用球墨铸铁吗?性价比高的材料是什么

网友:
这主要得看情况,载荷允许低速的从动轮用灰铸铁都行,要求高的用40Cr也不过,性价比高不过45#

网友:
可以用球墨铸铁!球墨铸铁是一种高强度铸铁材料,综合性能接近于钢,这种材料也能用于制造齿轮。

网友:
链轮我们一直用的45钢

网友A:
还是用钢件好点,齿部还要求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钢件好点,齿部还要求淬火

我们也是这么用的,一般是45#钢,然后齿部淬火。

网友:
坦克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钢件好点,齿部还要求淬火

成本还要降下来,还能用的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还要降下来,还能用的住

选用外面现有成品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