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生成的刀路为什么没有最外面的一层?

楼主(2019-03-06):
  如图,今天学者用MasterCAM编写了一道精车的程序,外面绿色的是毛坯外形,里面紫色的是零件的最终表面,选粗车后不能生成最大外圆处的粗车刀路(蓝框所示),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谢谢了。(附件是.MC9程序)
                             图1

                             图2

网友:
你看看你串联的时候那个地方有没有被串联到,有时候我们画图看着好像所有线都是连起来的实际上并没有连起来,这个时候就会影响串联,如果串联到,是所有箭头都指向一个方向,其实这些软件自己摸索比较浪费时间,自学网有免费试看的视频,基本上对于车加工已经够用了,可以先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