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和Q235焊接后,怎样处理才能不出现裂纹?

楼主(2019-03-07):
45钢和Q235焊接后,怎样处理才能不出现裂纹?

网友:
首先得选对焊材,焊前预热,层间保温,焊后缓冷

网友:
让焊接工程师做个焊接工艺评定。45钢含碳量高,不适合焊接。

网友:
放弃45钢与Q235焊接吧!

网友:
2#说的做好工艺,没问题,就是大件变形大。

网友:
这两种材料焊接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这个不仅仅只靠焊后处理,焊接过程中也要注意的。
一般有冷裂纹,热裂纹,和延迟裂纹。普通结构钢,碳钢,一般是冷裂纹,结构原因,坡口设计太窄等都可能;热裂纹一般不锈钢比较多,原因是低熔点共晶的存在,就是坡口没清理干净;延迟裂纹在耐热钢中很常见,也很难处理,关键要做好焊前预热,控制层间温度,焊后保温缓冷。

网友:
45钢可以焊接,但要预热

网友:
楼主你的45钢焊完是个什么样的~

网友:
45号钢  氩弧焊可以焊   注意降温

网友:
太棒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感谢几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45钢做什么用的?和Q235焊接建议使用20钢,焊接效果比45好,不谢。

网友:
预热,使用合适焊条,焊接完成后方炉渣里保温,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