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怎么实现伸出缓慢

楼主(2019-03-07):
气缸怎么实现伸出缓慢,缩回快速

网友:
伸出端加调速的接头

网友:
气缸进气口加节流阀,排气口加快速排气阀。

网友:
调速接头

网友:
调速接头了解下。

网友:
伸出端接气口安装单向节流阀,排气节流,进气不节流即可

网友:
液压可以加单向节流阀,气动应该也有吧

网友:
伸出带负载?缩回空载?! A3 Y' V$ H5 C9 s
伸出时用进气口压力阀控制慢速,缩回用排气口流量阀控制快速(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是买现成的,那就一起配个节流阀吧,自己做的话可以把活塞腔的气口做小一点啊,这样流速一定的话,流量就小了,伸出速度就慢

网友:
楼主第一次接触气缸?

网友:
两端都加排气节流阀,伸缩速度都分别可调了。

网友:
用调速接头

网友:
以前在工厂产线上经常使用,现在细想起来很多都是用错的,也许当时他们是为了简便的达到预想的目的。

网友:
在气缸首段的螺纹孔增加节流阀,在尾端的螺纹孔增加快排阀。

网友:
排气节流阀

网友:
调节流阀啊

网友:
1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