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上升时到一定位置后往下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07):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售后反映用户现场的液压缸上升时某一位置时会往下掉一段(大约3mm)的样子,过了这个信置后就正常了。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呢?

网友:
上个设备照片或液压原理图

网友:
听上去好像是液压缸在这个位置有缺陷。

网友:
会不会是液压缸内有空气混进去了?

网友:
多用社区搜索,十年前就有人提过,十年后仍有人没有主动学习的劲头

网友A:
应该是液压系统内部有压力不足,传动介质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液压系统内部有压力不足,传动介质有间隙。

那为什么过了这个点就好了呢?

网友:
这个应该系统里面有个液压锁,不能迅速关闭,可能换向阀选了中位 AB 不通T的机能,还有就是吸入了空气。。最好有原理图,节流阀如果和液压锁安装位置隔的很远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阀的响应速度慢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三缸四柱液压机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2500吨。回程后下滑20mm

网友:
感觉是下腔支撑阀有问题换了还是那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分析。这个我到现场查看了问题现像后把机盖打开仔细检查发现没有漏油的痕迹,缸体也没有鼓肚现像。后来在电器的配合下试了几次,发现每次升到位后电磁阀刚刚闭合。然后马上又会点亮一下,就在点亮的瞬间,缸体顶杆就会往下掉。后来和电器方面确认还是控制系统上面有问题。他们查找电器原因

网友B:
你好,请问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请检查活塞杆伸出来的时候是否有抖动,上压的泵是什么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原因找到了吗?

谢谢您,问题找到了。是我们控制系统的问题。液压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那缸筒在那个位置有缺陷,造成内泄

网友(2019-05-31):
有可能是液压缸内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