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设计,类离心机

楼主(2019-03-07):
见图

整机设计,有偿!
走过路过的,谢谢啊!

补充内容 (2019-3-7 11:20):
设备名称:超重力旋转填充床。转子为不锈钢烧结网,厚度6mm,已完成设计。处理原理:废气从进气口进入外腔(转子和外壳空间)在压力的作用下,透过转子,进入转子内部,最后从转子一端出。

补充内容 (2019-3-7 11:22):
补充2:喷液管在转子内部,固定不旋转。喷液量:2t/h,从我们目前设备来看,对于已经完全旋转的转子运动(主要是动平衡)基本无影响。

补充内容 (2019-3-7 11:22):
补充3:设备用变频器控制,启动时间最大可以设定为5分钟。

网友:
看不清,没明白。

网友:
这个用在什么上的,脱油的?感觉有点大啊

网友:
不说明装什么样的物料,内部压力,怎么能设计滚筒和密封结构

网友:
轴承的选用——轴承受力,转子的受力和方向(转子轴向力径向力,转子重量)、转子的振动(动平衡情况),这种转速轴承建议使用脂润滑,油封好设计

选择密封——介质名称、温度、压力,腐蚀性、颗粒情况、轴径、安装空间、提供下

网友:
1000r/h=0.27r/s.横置,与重力无相关。是个滚筒筛,不是离心机.
随便找人做。

网友(点评):
就是,这转速和离心联系不上

网友:
整体负载多少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