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齿条+导轨传动

楼主(2019-03-07):
负载7.3t  我选模数5 齿数32的齿轮 分度圆160mm  厚度50mm的齿轮 是大还是小 ?,有没有做过类似设计经验的高手  给我对比下   看选的齿轮合适吗,另外有没有生产标准齿轮齿条的大厂家给推荐下   不需要来图加工的那种,就是直接选他们家的标准齿轮齿条,我只需要写个型号就行了

网友:
这是你画的吗?看这图不像新手提的问题却像新手。首先,7.3吨是重量不是负载,负载是水平导轨的摩擦阻力吧,这就涉及到导轨选型及摩阻计算;齿轮齿条的选型不是想当然的,也要通过计算得出;最后,标准件当然有,不知道加工商可以上米思米、怡合达平台去看看

网友A:
没有如何尺寸,无法分析,为什么齿轮齿条那样装,换个方式不行吗?

网友(点评):
对,这齿条朝天和滑轨同方向我也没这样搞过

网友B:
这样的结构,你的电机能带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如何尺寸,无法分析,为什么齿轮齿条那样装,换个方式不行吗?

对对的,齿条还是侧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你的电机能带得动?

没看到有减速机吗?怎么带不动了?两侧有导轨的

网友C:
哎,也见过一客户这样装齿条,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也见过一客户这样装齿条,搞不懂

估计设计图纸上就这样。

网友D:
工况不全,电机参数,减速比,导轨型号都贴出来。不然就要从头给你算了。

网友:
仅有这些参数没法核算齿轮是否合适,负载,运行速度,齿轮齿条这样布局我个人觉得也无所谓,但是需要考虑变形,加工等影响。

网友:
你那线轨,确定钢球不会被压坏?

网友E:
不考虑启停的状况下,负载:7.3T,直线滑轨摩擦系数选:0.05,摩擦力f=7.3*1000*10*0.05=3650N,假如工件速度V=0.5m/s,那么电机功率P=Fv=3650*0.5=1825W。电机选在3KW左右,如果分度圆在160mm,厚度50 应该有点小,你可以问问做齿轮的。(而且齿轮这么装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设备上齿轮都是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启停的状况下,负载:7.3T,直线滑轨摩擦系数选:0.05,摩擦力f=7.3*1000*10*0.05=3650N,假如工件速度 ...

谢谢了

楼主:
有设计过的  给参靠参靠 第一次自己单独设计齿轮齿条 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况不全,电机参数,减速比,导轨型号都贴出来。不然就要从头给你算了。

后面有补充 麻烦给看下

网友:
不会是干摩擦吧,能带动吗?

网友:
这种滚珠导轨,能在这种强度下安全工作吗? 为什么不考虑滑动导轨

网友:
要配减速机的。

网友:
14楼给的计算过程很棒

网友(2024-09-27):
兄弟,你好,上次求助磁力问题的,感谢你的帮助,作品效果达到预期,麻烦您加一下我微信:Robotarms或者留个支付宝账号,请你喝杯奶茶

网友:
你在开玩笑吧,7.3T看电机的外观不是伺服就是步进,肯定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