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选型计算问题

楼主(2019-03-07):
请教各位一下,现有一数控铣床上主轴部分是通过发那科a40/6000ip伺服主轴电机(18.5kw,额定扭矩307,转速575-6000)直连一小同步带轮(40齿),通过M8圆弧齿同步带传递给主轴上同步带轮(60齿),现在带宽70。重切削时主轴转速约300-400转,一般加工时转速3000转左右。
  根据设计手册上圆弧齿同步带选型计算方法计算,若是长期进行重切削,小带轮按照转速600转取基本额定功率为2.87,则同步带带宽应大概选用260宽度。但若是长期高速切削,小带轮转速取4000转取基本额定功率为10.85,则同步带带宽应大概选用70也满足使用了。
这样就有点迷茫了,因为主轴工作范围会比较广,应该选什么样的带宽合适?另主轴样本上一般都有标准主轴的带轮规格,那个带轮宽度规格又是按照什么来定出来的呢?
以上问题希望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请问你那些数是如何得到的,你求助不是应该把计算过程贴出来吗,否则旁人如何回复

楼主:
计算过程是按照设计手册同步带部分做的,需要的参数都写了的,计算过程太复杂,只给出了对于带宽确定有需要的参数。大小齿轮齿数是根据安装空间来定的,小齿轮齿数40>6,啮合系数为1。带长系数影响也不大,忽略不计了,其他参数都有了

网友(点评):
看楼下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

网友: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有同步带,齿轮传动。。。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