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边线法兰只能和实体的面平行吗?如图

楼主(2019-03-07):
非常抱歉,表达能力有限,表述的不清楚,上网上找了张图片,就是振动筛前面的出料口。
前面窄、后面宽,而且还向下倾斜。
整个出料口想一次折弯出来。
实在画不出来了,麻烦大神们多多指点。

补充内容 (2019-3-9 11:29):
居然只需要一个放样弯边!!!没文化真可怕呀,还得多看书。多谢诸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这想法很好

网友A:
直接选面就可以了,软件自动选择,如果正好90°面选项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面就可以了,软件自动选择,如果正好90°面选项不可用

这个我知道,首楼也提到了,
但是没有课参照的实体面怎么办?
基准平面不可以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首楼也提到了,
但是没有课参照的实体面怎么办?

好像是这样,不过这种需要并不太必要吧,比如建一个和某面成一定角度的参考面,直接有软件的角度设定更方便点吧

网友B:
你应该选法兰位置,而不是什么角度

真奇怪,楼主这种连话都不说不清楚的家伙原来是干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选法兰位置,而不是什么角度

真奇怪,楼主这种连话都不说不清楚的家伙原来是干吗地

我觉得你应该再好好看看那图片。

网友C:
上面有个编辑法兰轮廓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个编辑法兰轮廓了解下!

不过不是那个问题。

楼主:
很抱歉,首楼的图发的不清楚,再补发一些。
现在的问题是前面的那部分是向下倾斜的,而且向前收口了。
因此如果直接90度弯边是肯定不行的,会出现箭头所示的问题。
因为必须靠“平行于平面”来确定折弯角度。
但目前就我所知道的,好像只能和某个实体的面平行。怎么弄可以和基准面平行?
或者可以“直线在面上”约束??

做一个实体,然后平行于实体的面,得出折弯角度(红框内所示)。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做的是钣金件?建议截图的时候把设计树也截上,或者把工程图贴上,用其他方式也可以画出来

网友(点评):
谢谢,我把源文件发网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要这样的 效果

网友(点评):
请参照一楼的那个振动筛图片,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楼主的文字表达真的很难懂,哪怕配有图,也没有说到重点。至少我没看懂,或许是我语文老师是数学老师教出来的。

网友D:
那个可能是曲面折弯了,SolidWorks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可能是曲面折弯了,SolidWorks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不过肯定不需要曲面,目前立着的那个可以根据做的实体面确定角度

但是最后的那个小翻边我能弄不出来。

网友E:
这个好像折弯一次不行的,以前做过振动筛,底部落料槽,前后截面形状是类似等比变化的,然后高度上还有高度差,用放样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折弯一次不行的,以前做过振动筛,底部落料槽,前后截面形状是类似等比变化的,然后高度上还有高度 ...

但是如果不看是不是折弯,
首楼图中的那几个面是可以放到不平行的三个基准平面上的,
所以折弯是一定可行的。

网友F:
明白楼主意思了,去年做过这样的一个钣金件,角度也是自己调的,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式,但从工艺上讲,这个地方角度上差一点是可以在焊接烧角的时候整形的,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还有一个问题,你料斗往下的部分是反刀,折弯的时候是不是和下模发生干涉呢?具体的情况还需咨询生产人员

网友E:
是不是这么一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白楼主意思了,去年做过这样的一个钣金件,角度也是自己调的,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式,但从工艺上讲, ...

是这样的,问题是想和后面无缝对接好难,
兄弟这个上面的小翻边是如何做的,请多多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么一个效果

是的,如果单独做这个部分好弄,问题是如何和后面那部分无缝对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问题是想和后面无缝对接好难,
兄弟这个上面的小翻边是如何做的,请多多赐教啊

不可能无缝对接的,无缝对接展不开,上面的翻边就是正常折弯然后改法兰的草图啊

网友(点评):
我的表达错误,我说的无缝对接不是完全接上的意思,有个三角形的接角是没问题的,后来发现“放样弯边”可以很容易解决。

网友(点评):
我画的缝隙就很小,能展开,但是角度上可能有1°或者2°的误差,但是我在考虑,如果你振动筛立着的那个边很长的这个反向折弯就必须留缺口了,要不就和折弯机下模 干涉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无缝对接的,无缝对接展不开,上面的翻边就是正常折弯然后改法兰的草图啊

放样弯边下面的出料口可以很好的解决,
但是上面的那个(红色箭头所指)再做的时候提示“此折弯半径对此实体太大”

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相关说明,不知大侠是否遇到过??

网友(点评):
建议你贴一个工程图,没有尺寸,画图时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关于你的问题建议改下折弯半径试试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X4wLW5aZd5HWHrN_vZqDQ
提取码:u3j7

连接的内容是问题文件.sldprt
想用两个草图做个“放样折弯”,通不过。
下面的出料口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X4wLW5aZd5HWHrN_vZqDQ
提取码:u3j7

能做出来,不见得能展开。因为尺寸和角度的关系,有些折弯仅存在想象中。录的GIF太大,后期处理损失了太多质量,将就看吧。

网友(点评):
虽然看不清, 还是谢谢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