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台小幅面激光机,诚心请教各位老师方案

楼主(2019-03-07):
幅面400x300 mm,桌面型的,xy轴的运行速度不高,50mm/S即可,负载也很小,但是精度要求比较高,同时要求外部尺寸又比较小,现在想到的方案是上银12mm宽的直线导轨+伏龙同步带+雷赛42步进电机和驱动+乾城主板。
有几个问题:
1,有没有必要用57的电机?
2,电机是采取直连还是加减速装置比较好?减速装置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3,同步带用什么规格的比较好?

现有的机器切割材料时,弧线会有较明显的锯齿,请问要怎样才能改善?

多谢!

网友A:
考虑一下CCM直线滑台模组,了解客户需求,协助客户选型。

网友B:
锯齿一般是硬件精度不够或者软件算法不好,从这两点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齿一般是硬件精度不够或者软件算法不好,从这两点下手吧

精度是没问题的,切出来的产品尺寸都准。主要是电机容易抖动,所以我现在做新的机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换成57电机比较好一点。另外好像跟电机驱动也有关系,反正这是一个系统搭配的问题,希望有相关经验的师傅给指导一下。

还有那种闭环的步进电机,这东西有人用过吗?到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是没问题的,切出来的产品尺寸都准。主要是电机容易抖动,所以我现在做新的机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换成 ...

1、电机容易抖动,考虑是电机本身的特性,步进电机有低频振荡的问题,转速太低有这个问题。
2、取直连还是加减速装置比较好?这个要看你的负载和转速能不能满足要求了,减速装置的主要作用是降低和增扭。
3、同步带选型要根据电机的功率和转速来确定类型,然后根据同步带轮齿数。机械手册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CCM直线滑台模组,了解客户需求,协助客户选型。

早就看过,太大了,不适合做这种小幅面的机器,就算做出来,外部尺寸也比较大。

网友:
路过看啊可能

网友:
小模组我们出的,就是成本比你这样选高点。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CCM直线滑台模组,了解客户需求,协助客户选型。

估计lz想按照3D打印机的思路来做3D激光机;

上型材吧

网友:
淘宝上很多滑台组合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