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类离心机设计)

楼主(2019-03-07):
见简图
有偿求助,整体机械设计。转子已经设计好,主要是结构设计、轴承选型与密封。

网友:
轴承的选用——轴承受力,转子的受力和方向(转子轴向力径向力,转子重量)、转子的振动(动平衡情况),这种转速轴承建议使用脂润滑,油封好设计

选择密封——介质名称、温度、压力,腐蚀性、颗粒情况、轴径、安装空间、提供下

网友:
可以考虑 轴承外置  加密封圈   只是轴端的加工精度要求高一点
参考气缸杆的密封  轴承座没有啥   轴承用调心轴承  对安装要求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