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密封件的问题!

楼主(2019-03-07):
如图中结构,一个气动旋转接头,旋转轴转数在1500到2000转左右!要保证不漏气,密封圈用哪一种?求教一下

网友:
机械密封

楼主:
怎么密封啊?用格莱圈或者泛塞封行吗?

网友:
要自制吗?建议买现成的,这种部件自己做很容易出问题的。想仿的话买一个回来拆拆看。

网友:
什么介质?介质压力多少?温度多少?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3-07 12:23要自制吗?建议买现成的,这种部件自己做很容易出问题的。想仿的话买一个回来拆拆看。
没有现成的,需要仿制!非标机械部件!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07 12:34什么介质?介质压力多少?温度多少?
介质压缩空气,0.5至0.8Mpa     温度常温

网友:
又想转,又想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需要仿制!非标机械部件!

想仿的话买回来拆吧,这样问你找不到答案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找专门的供应商定制。感觉你要做气动卡盘的样子。

楼主:
|吾勿信天发表于 03-07 13:53又想转,又想密封,,,
客户要求,木有办法啊!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3-07 14:06
想仿的话买回来拆吧,这样问你找不到答案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找专门的供应商定制。感觉你要做气动卡盘的样子。

我要仿的那个不行,会串气!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种U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种U型密封圈?

里面带弹簧吗?

网友:
我们家是做进口PARKER密封件的有意向了解一下么

网友:
网上不是有现成的旋转气密封吗

网友(2019-11-15):
旋转接头了解一下

网友:
lz搞得怎么样了

网友:
其实o型圈完全可以,用格莱圈也行的,最好选择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