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崩刃的原因及对策

楼主(2019-03-07):
1)刀片牌号、规格选择不当,如刀片的厚度太薄或粗加工时选用了太硬太脆的牌号。

对策:增大刀片厚度或将刀片立装,选用抗弯强度及韧性较高的牌号。

2) 刀具几何参数选择不当(如前后角过大等)。

对策: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重新设计刀具。① 适当减小前、后角。② 采用较大的负刃倾角。③ 减小主偏角。④ 采用较大的负倒棱或刃口圆弧。⑤ 修磨过渡切削刃,增强刀尖。

3)刀片的焊接工艺不正确,造成焊接应力过大或焊接裂缝。

对策:①避免采用三面封闭的刀片槽结构。②正确选用焊料。③避免采用氧炔焰加热焊接,并且在焊接后应保温,以消除内应力。④尽可能改用机械夹固的结构。

4)刃磨方法不当,造成磨削应力及磨削裂纹;对PCBN铣刀刃磨后刀齿的振摆过大,使个别刀齿负荷过重,也会造成打刀。

对策:①采用间断磨削或金刚石砂轮磨削。②选用较软的砂轮,并经常修整保持砂轮锋利。③注意刃磨质量,严格控制铣刀刀齿的振摆量。

5) 切削用量选择不合理,如用量过大,便机床闷车;断续切削时,切削速度过高,进给量过大,毛坯余量不均匀时,切削深度过小;切削高锰钢等加工硬化倾向大的材料时,进给量过小等。

对策:重新选择切削用量。

6) 机械夹固式刀具的刀槽底面不平整或刀片伸出过长等结构上的原因。

对策:①修整刀槽底面。②合理布置切削液喷嘴的位置。③淬硬刀杆在刀片下面增加硬质合金垫片。

7) 刀具磨损过度。

对策:及时换刀或更换切削刃。

8) 切削液流量不足或加注方法不正确,造成刀片骤热而裂损。

对策:① 加大切削液的流量。② 合理布置切削液喷嘴的位置。③ 采用有效的冷却方法如喷雾冷却等提高冷却效果。④ 采用*切削减小对刀片的冲击。

9) 刀具安装不正确,如:切断车刀安装过高或过低;端面铣刀采用了不对称顺铣等。

对策:重新安装刀具。

10) 工艺系统刚性太差,造成切削振动过大。

对策:① 增加工件的辅助支承,提高工件装夹刚性。② 减小刀具的悬伸长度。③ 适当减小刀具的后角。④ 采用其它的消振措施。

11) 操作不慎,如:刀具由工件中间切入时,动作过猛;尚未退刀,即行停车。

网友:
有时工件外表面有焊渣也会导致刀具崩刃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07 12:40有时工件外表面有焊渣也会导致刀具崩刃的
确实如此,加工中心操机人员都是对这种焊接件的加工有一种恐惧感的!

网友:
材料夹砂也会崩刃

“对焊接件加工恐惧”,毁床子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加工中注意两点:刀具前角是的,不要开槽;转速放到最慢。还有这时不能离开人

网友(2024-03-16):
谢谢楼主: v8 N$ f7 C- U# F+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