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盲孔加工中平底钻的作用?

楼主(2019-03-07):
  大家好,我们都知道,车床上加工盲孔时钻预孔后通常用平底钻保深度,然后再镗孔至需要的孔径。与之相比,钻预孔后不用平底钻,直接用镗刀镗到底部的方法,有什么缺点呢?本人经验十分不足,请各位老大哥教我!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不用平底钻的方法更常见吧,平底钻钻孔效率太低,单独加个平底钻,工位又紧张,也没必要
除非孔比较小,无法车内端面,才会用平底钻之类的来加工内端面吧

网友:
因为预钻完的孔低是有角度的,用平底钻平一下,便于内镗刀精车底面

网友A:
镗床走平面,需要专用工具。指圆孔底。所以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而扩孔时,是用平刀刮出来的,也比较费劲,但不需要专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床走平面,需要专用工具。指圆孔底。所以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而扩孔时,是用平刀刮出来的,也比较费劲 ...

大侠说的专用工具是不是专用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专用工具是不是专用刀具?

不是
是平动。就是把镗杆套进去,镗杆沿轴线运动,刀沿直径方向运动
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做

你说的刀具,是不是包括工具、附件之类的东西。这个就算是工具、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