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将工程图里的螺纹线显示其它颜色

楼主(2019-03-07):
我看别人生成工程图时,螺纹线自动红色的?其它标注还是黑色。好像在选项里设置的

网友:
选线 然后选图层。测试有效

网友(点评):
每次都这样吧,这个不对

网友:
工程图模板里改

网友(点评):
不行的,工程图只能全局

网友:
螺纹线哪来的红色,别章口就莱,把图片贴出来

网友:
选线  然后选图层 右边图层属性,修改颜色即可

网友(点评):
问题说了,是自动红色的

网友:
使用插件,另存dwg格式,可以,我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