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懂就问!请教这是啥

楼主(2019-03-07):
请问这是啥?接在振动盘上的。破牌子也没查到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不是放大器?

网友:
光纤感应器的放大器

网友:
前后连接着什么,放在哪个地方的,什么都不说,这也叫提问

网友:
光纤放大器

网友:
是光纤放大器。不过不是连接到振动盘上的,应该是连接到振动盘或者直振上的光纤的
话说这个牌子还真的什么都查不到

网友:
酱油打得不错,提醒要学会自己找资料

网友:
  欧姆龙的在700左右一套

网友:
这牌子放大器没见过

网友:
说的对,不懂就问。问到了就是你自己的,那些说风凉话的直接忽略。

网友:
哥们,你也是刚入行吧,就是一个国产的数字光纤放大器,就是把前面光纤接受的光信号放大!

网友:
还好意思这个口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