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不行啊

楼主(2019-03-07):
新做的模具干断了,旋铆机压断的,材质skd11,镀铬,淬火度数不详

网友A:
旋铆机多大吨位?看界面淬火硬度不低于55。主要还是结构不够好,没考虑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铆机多大吨位?看界面淬火硬度不低于55。主要还是结构不够好,没考虑强度。

旋铆机3.5吨的样子

网友B:
看断面可以啊过载了。

网友C:
气动旋铆机还是液压旋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旋铆机还是液压旋铆机?

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断面可以啊过载了。

网友D:
断的干净利索,结构得重新设计了

网友E:
会不会材质有问题?skd11的韧性和强度都很好,看断口跟脆性材料的断口一样,齐齐断掉了。

网友:
直接一刀切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的干净利索,结构得重新设计了

嗯,而且是还没淬火直接镀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材质有问题?skd11的韧性和强度都很好,看断口跟脆性材料的断口一样,齐齐断掉了。

做完没拿去淬火,同事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铆机多大吨位?看界面淬火硬度不低于55。主要还是结构不够好,没考虑强度。

我了解到这零件没淬火。

网友F:
还是结构设计存在缺陷,更改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结构设计存在缺陷,更改设计吧

的确设计有问题,应力集中,该做成圆角的地方没做成圆角

网友G:
真空淬火的硬度太高了,而且这个零件有较薄,很容易变脆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空淬火的硬度太高了,而且这个零件有较薄,很容易变脆断裂。

用sw的手机受力分析了下,断裂位置刚好就是分析结果中受力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