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外圈可不可以打安装孔

楼主(2019-03-07):
如题,想在轴承内圈加一个内齿轮,有没有这样子做的

楼主:
之前了解到回转支承有同样功能,但是太重,不合适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A:
這樣做的輸入輸出模式是什麽呢

网友B:
你就不怕这样的轴承转起来跳舞?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最好自己做试验,才能知道是否可以?零件不多,做试验也没多少钱

网友:
最好咨询下轴承制造厂.

网友:
没有必要吧,轴承外圈轴承钢 ,强度硬度一般刀具吃不消的,而且还是圆弧面

网友:
提要求可以给你定做。

网友:
定制得了呗

网友:
嗯。65度的hrc,估计整得动的刀具不多。

网友:
  加装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可以用交叉滚子轴承,内外圈都带安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交叉滚子轴承,内外圈都带安装孔

附上图片

网友D:
第一次听说,有勇气啊

网友E:
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F:
还有这骚操作?乖乖用交叉滚子轴承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骚操作?乖乖用交叉滚子轴承不好吗?

图示零件,交叉滚子轴承是不是跟转轴支撑差不多,重量体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实现什么功能

想图中一下,电机带内齿轮转即可,内圈上装一些盘类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有勇气啊

菜鸟啊,第一次做自动化的产品,好多标准件不会选用

楼主:
请看下回复里的图片,他家用的是什么轴承,非常轻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怕这样的轴承转起来跳舞?

最好是类似标准件,内外圈自带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做的輸入輸出模式是什麽呢

类似图示,内圈有齿轮,外圈固定在机架上,内圈上装点东西实现旋转功能,输入端也是电机加齿轮。

网友G:
参考下谐波减速机,谐波上的交叉滚子轴承,内外圈都有安装孔,分别固定柔轮、钢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下谐波减速机,谐波上的交叉滚子轴承,内外圈都有安装孔,分别固定柔轮、钢轮

交叉滚子轴承太大了,如果没有合适的标准件,就换个传动方式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啊,第一次做自动化的产品,好多标准件不会选用

这个是要慢慢来的,不可能一下就学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示零件,交叉滚子轴承是不是跟转轴支撑差不多,重量体积大了点

有小的啊,你非要选个回转支承干嘛

网友F:
这么多尺寸还不够你发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尺寸还不够你发挥的?

哈哈,谢谢大哥了,这种内外圈可以锁螺丝固定的吧,我还要在内圈上加个内齿轮当从动轮,这样做是不是有点累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图示,内圈有齿轮,外圈固定在机架上,内圈上装点东西实现旋转功能,输入端也是电机加齿轮。

回转支撑轴承,有外齿的或内齿的。但是此类轴承一般用作重型机械的支撑回转,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叉滚子轴承太大了,如果没有合适的标准件,就换个传动方式好了

受载条件不大的话,也可考虑一般轴承,再配合热套+紧固胶

网友:
肯定不行的,对轴承会有很大的损坏!建议用螺丝顶紧。

网友:
玩玩可以

网友:
拉个花键吧

网友:
需定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