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型的垂直弯道输送带

楼主(2019-03-07):
如下图,转弯半径只有130mm左右,有没有那种拐弯的小型输送机??

网友:
拐角输送带了解下

网友A:
我看到过有用圆盘的

网友:
直接拨过去就好了,速度快的话,电机一直转

网友:
这空间太小了
来料输送带延长,用挡板拨过去(现有结构要变一下。。。)

网友:
升降机构可行吗?

网友:
旋转气缸就可以

网友:
转弯的半径一般和输送的宽度有关,这个有点太小了。看看能不能把两条直的做成转弯输送

网友:
能不能做成150的,太小了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过有用圆盘的

请问大侠用圆盘的话,避位怎么办

网友(点评):
避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我后段输送线堆料的话,旋转气缸不可取

网友B:
lz要交代一下,你上面是啥工件?如何排列?能不能工件推着工件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交代一下,你上面是啥工件?如何排列?能不能工件推着工件转弯?

我现在就是一个推一个,利用输送带的摩擦力,但是最后几个料没法推了,得需要人工推下

网友:
钣金流道  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