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批量修改零件属性相关问题

楼主(2019-03-07):
solidworks提供了一个批量修改零件属性的工具,能够一次性批量修改同一属性名称的零件属性。可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公司使用的工程图模板属性是英文显示的,但solidworks提供的批量修改属性工具是中文显示,所以造成在批量修改属性过程中,中文与英文名称不能连接识别(例如公司工程图摸板显示“drawn”,而在属性批量修改工具里则显示为“绘制者”,所以当你需要改工程图中的“drawn”属性时不能在批量修改属性工具中找到相应的“drawn”项目名称,而同为“drawn”意思的“绘制者”又不能链接识别到工程图中的“drawn”属性名称里面)例如公司。请问路过的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否有解?感谢!

批量操作界面

零件属性显示界面

工程图显示项目

网友A:
没用过呢,假如零件的材料不同的话,批量改好不好弄呢

网友B:
那就批量换工程图模板呀,自己做A0到A4工程图模板里面的属性连接改成新的中文版,然后对应的换掉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呢,假如零件的材料不同的话,批量改好不好弄呢

批量改只改相同属性部分,例如绘制者、修订、审核者哪些共同属性,像零件名称等就不能批量改了

网友C:
查一下批量操作的自定义属性文件(没记错的话是个txt文档)是否和SW用的是同一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批量换工程图模板呀,自己做A0到A4工程图模板里面的属性连接改成新的中文版,然后对应的换掉模板

可是公司模板统一要求显示英文名称呢,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批量操作的自定义属性文件(没记错的话是个txt文档)是否和SW用的是同一个先。。。

有路径吗?还是需要怎么操作,可否详解,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路径吗?还是需要怎么操作,可否详解,谢谢

设置里看一下吧,手边电脑里没S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里看一下吧,手边电脑里没SW。。。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麦迪工具可以实现,但是不建议使用,那个插件会改变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麦迪工具可以实现,但是不建议使用,那个插件会改变很多东西,

没有简单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