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三爪卡盘夹轴长度

楼主(2019-03-07):
一个气动卡盘 0.8MP夹紧力400N   圆管长1500mm
圆管质量95kg   请问这样在圆管在卡盘加持下  末端会下坠嘛?怎样计算呢

网友:
一米五的管子有九十五公斤?那得多粗?
什么卡盘能装得下?
不会是打算就夹一点点开机吧?
如果是车床,会出事。

网友:
管长1500mm,夹一头,然后直接上刀车?
肯定不行
我见过一根棒料,从主轴穿过去,也是卡盘夹,然后就开机,还没等上刀,主轴后端的棒料已经弯了。结果有人大喊,他马上停车了
结果这小子被骂的狗血淋头。好在人和机器都没出事。关键是这小子之前谁也没问就蛮干

网友:
不要试,一定不行,车床旋转起来的话,工件会飞起来,会出事故的

网友:
装夹方式:做个顶盘,一夹一顶车外圆,没问题车内孔:用中心架架工件外圆部分,那车床要长点儿才行

网友:
机床尾端安装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