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机变频器启动选择多大空开?

楼主(2019-03-07):
22KW的电机在变频正常启动的时候,保护性空气开关的选择可以通过如下计算:

一,经验值粗略计算。

1,按照功率经验值相对计算。

(1)功率3KW以上的的电机或者用电设备:额定电流值=2×用电设备功率。

(2)功率在3KW以下的电机或者用电设备:额定电流值=2.5×用电设备功率。

2,按照电压等级相对值计算。

(1)用电设备使用380V电压,每千瓦2A,

(2)用电设备使用660V电压,每千瓦1.2A,

(3)用电设备使用3000V电压,4千瓦1A,

(4)用电设备使用6000V电压,8千瓦1A。

二,计算公式计算:

三相电机通用计算公式:

P=1.732×IU×功率因数×效率。

三,明白了计算方法,下面我们来计算电流。

1,经验值计算:22×2=44个电流

2,公式计算中P=1.732×IU×功率因数×效率(功率因数和效率都取0.9),U=380,P=22000,代入公式可算可得电流I=41.2个电流。

空开选择标准:一般而言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动作值I=1.2~1.5倍的计算电流,才能够更高的发挥空气开关的保护性作用。

由此可知:

1,经验值粗略计算:空气开关I=1.3×44=57.2A。

2,根据计算公式可知:空气开关额定电流I=1.3×41.2=53.5A。

四,空气开关选择的几个建议:

1,一般情况下,空气开关最好选择额定动作电流为63A的D型空气开关。

2,参考变频器操作说明,一般变频器上装空气开关的选择都在1.5-2倍的额定工作电流,所以选择100A的空气开关也是很正常的。

3,变频器上装尽量只装空气开关,不建议采用漏电保护开关,可能会经常漏电跳闸。

4,变频器本身具有非常全备的电机和用电设备的保护机制,所以一般不需要另加漏电等保护行设备。

网友:
  对于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启动,我一般就根据额定电流*1.3左右,然后往上取整选取断路器。对于安装变频器或者软启动的设备来说,一般不建议安装漏电保护器,会引起误动作,但对于露天经常移动的设备,最好安装漏电保护器,只是选择漏电动作电流在100mA左右的。

网友:
第3,4条最好不说

网友(2019-08-09):
谢谢楼主分享,机械专业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