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避免出现雪花纹

楼主(2019-03-07):
加工无氧铜过程中,表面出现雪花纹为什么?怎么能避免出现雪花纹。

网友:
楼主是什么设备加工?
我们现场车床加工也会出现你说的纹路缺陷,其主要原因是铜的塑性好,车削加工时尽量用高速度车加工,一般用高速钢车刀俗称白钢刀加工,目前有经过改良的如95W18Cr4V;W12Cr4V4Mo;W6Mo5Cr4V2AL等,其硬度、耐磨性、耐热性等都有显著提高。只有保证刀具的优良性能,加工表面光洁度才能有保证。

网友:
挤压产生的?可以试试调整车刀几何形状,比如增大前角、后角,减小刀尖圆弧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