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一模一样的联轴器卖吗?

楼主(2019-03-08):
如题,这是拍的日本的机器上的,万能的淘宝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求告知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齿轮联轴器,百度下,有的是

网友:
连接尺寸和使用功能满足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网友(点评):
谢谢,如果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当然是尽量找一模一样的了。

网友:
除非品牌和型号都知道,否则很难买成一模一样的。建议不需要选成一模一样,只要能达到这个功能,其他类型的联轴器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