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详细的钣金折弯系数表

楼主(2019-03-08):
求一份详细的钣金折弯系数表   比较全的那种

网友:
到是想知道一下折弯系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公司里面都是通过实际操作计算求平均值得出来的数据。光看表与实际制作出来的检查后数据有差别。

网友:
你确定钣金的折弯系数靠理论而定???不同折床不同材质不同厚度都有不一样的折弯计算方式,甚至同为A3/201/304,不同供应商的材质都不一致,同一供应商还会分正材和翻扎料进口料叫你报价,如果贴膜还得把不同种类的膜的参数确定后再计算...........
一般厂家只能用边料废料做大批量的测试,每个厂家都有自己一套参数,给你也用不了.....
有时间去车间荡两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