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驱小车受力分析

楼主(2019-03-08):
四驱车受拉力F拉,重力G,驱动电机F电,已知F拉=80kg,G=200kg,求F电。
群策群力,谢谢大家!

网友:
满足四驱车能驱动自身所需要的力,再加上拉力,还有设计的最大加速度的力,三者相加就是F电

楼主:
条件补充“小车轮子是橡胶的,在铁管上匀速运动”。
滚动摩擦力f=G*K(K取0.01)=2kg,最大加速度的力是什么,是多少我不知道,这该怎么算呢?

网友:
首先你受力图为什么要标注在两个不同的位置呢

拉动力和驱动力是相同方向吗?

先不管加速度的问题
静摩擦力总是最大的
你先考虑用多大的力能拉动200KG的车把

网友:
速度快的快速度值也是要的,F拉是阻力吧?阻力80kg?单位怎么是质量单位,如果是质量这80kg的质量的重物是一起滚动还是滑动?你给的信息可以在全一点

楼主:
1、力的示意图我只是简化的画了一下,应该是小车和轮子单独分析,就是不知道电机力多大才能拉动小车?
2、为了方便我以kg为单位,最后乘g就行了;
3、F拉可以看成小车上有一个拉力跟随小车一起滚动向前走,不考虑摩擦力;
4、小车速度很慢,约1.5m/min;
5、欢迎大家评论,会画详细力示意图的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有我觉得滚动摩擦系数我查不出来,0.01我觉得不对,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觉得滚动摩擦系数我查不出来,0.01我觉得不对,有知道的吗?

所以拉力方向到底是哪边呢,如果是行驶方向 它本身已经够了啊

楼主:
与行驶方向相反

网友:
静摩擦力总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