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利附图

楼主(2019-03-08):
一张专利附图中,能既有正常画法又有简化画法吗,如果是同一部件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吗

网友:
简化按简化标准就可以了

楼主:
|lzb074发表于 03-08 09:53简化按简化标准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想画轴承,有一对轴承是按在重要的轴上的,需要仔细画,其他的轴承是按在减速机构齿轮轴上的,就简单画吗

网友:
能够清晰的辨别出零件和之间装配关系就可以

网友:
  专利上的视图不要求细节特别明确,只要将其中的功能阐述清楚就可以了。要是把所有细节都画上了,你的专利就没有任何保护了。

网友:
都可以,可以用简图示意,也可以用3D视图,也可以三视图里的某些视图,也可以混着来,能看懂就行

网友:
可以专利网站上找几个专利自己看下别人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想画轴承,有一对轴承是按在重要的轴上的,需要仔细画,其他的轴承是按在减速机构齿轮轴上的,就 ...

专利附图轴承等完全可以简化掉,比如就用一个方框代替,不需要按照机械制图的标准用规定的图样去表示各种(机械)零件,甚至都可以不表示
有些零件(结构)如果你的专利要求没有提到也可以直接省略掉
比如你说的可以用一个方框(可以伸出一条线段表示输出轴,不画也可以)表示减速机,一个长方框表示重要的轴(轴上结构可以省略),适当地方再加两个方框表示轴承(如果需要的话)

网友:
可以的,可以增加视图,只要能清楚的表达出来相关的装配关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