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漏缝地面与金属板地脚之间防止相对滑动措施

楼主(2019-03-08):
前辈们有在金属板与水泥漏缝板之间增加防滑措施的经验吗?由于水泥漏缝板有漏缝,金属板固定在上面不牢固,有顺着漏缝滑动的风险,一般在这两个之间放什么材料增加摩擦力防止相对滑动。

网友A:
  设备和地面之间垫上厚橡胶板,既可以减震,又可以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和地面之间垫上厚橡胶板,既可以减震,又可以增加摩擦力。

能否告知橡胶板的材质和厚度,我感觉太薄的橡胶板起不到作用,而且橡胶这种变硬后是不是就失效了?

网友A:
10-15厚的普通橡胶板,如果你要求比较高,可以买质量好的。

网友B:
建议增加几毫米的牛筋板来增加摩擦力,并能起到缓冲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增加几毫米的牛筋板来增加摩擦力,并能起到缓冲的效果。

谢谢,这个垫与地脚板之前的面积有比例关系吗?是大于地脚板还是跟地脚板一样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5厚的普通橡胶板,如果你要求比较高,可以买质量好的。

5~6mm的普通橡胶板可以吗,这厚度跟件的重量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