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槽里走油,但是老是渗漏

楼主(2019-03-08):
这样的,水泥槽里是用来接平时不小心溅出来的乳化液,然后再流到最低点的油箱里的。
水泥槽的话我们刷了聚氨酯的防水材料,做了简单的防水,但是还是有渗漏的情况。
也有朋友说可以在槽里面放块不锈钢板,折两个翅膀,但是问题是油因为是溅出来的,还是会有油渗漏到不锈钢板底下再接触地面,还是不治本。
有大神可以给点建议吗?

网友:
  溅出来就要考虑防飞溅。

网友:
防水没做好,应该先在基础上做一遍防不,再在防水层上做层水泥

网友A:
房顶的防水层重要不,谁都是用最好的防水材料,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漏水,漏不漏水取决于时间的长短
有一种粘贴布类型的防水,买宽一点的,直接盖住水泥槽的两侧,会好一点

网友:
防水层上做层水泥

网友:
1、水泥槽要保证在溅落的范围类都能接到
2、设计类似屋檐的结构把飞溅的乳化液接起来,如果落差较大,那要考虑下排的管道

网友:
什么油品?是煤油吗?渗透性很强的油品,这样处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房顶的防水层重要不,谁都是用最好的防水材料,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漏水,漏不漏水取决于时间的长短
有一种 ...

觉得点子比较实用

网友:
可以参考下,清洗用的水槽,那个水槽有1米多深,但是人家也能做到不漏水,主要是那水还有酸碱性

网友:
表面加一层沥青防漏

网友:
槽的深度不够,最起码要有60毫米深了。

网友:
油是溅出来的,就铺层棉布什么的,不让它飞溅。

网友:
直接做个不锈钢的水槽,泄漏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