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工程图螺纹线显示错误

楼主(2019-03-08):
怎么删除多余的螺纹线

网友A:
请问哪个线条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个线条是多余的

没有内孔和中心线的螺纹线条啊

网友:
制图里面删不掉的,需要在数模里面删掉,制图更新后就没有了。

网友B:
视图-显示中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图-显示中找找

没用,还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