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局部放大后的图形标注不上,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3-08):
如图所示,我讲零件的某部分放大后,想标注不上这个图形,箭头移到该图形上的线条都没有选中的显示,不能标注上这个图,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有没有解决方法,过滤的我都用过了

网友A:
比例调成1:1,标注完在调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调成1:1,标注完在调回去

不行,选不中线

网友:
|qaz111772015发表于 03-08 11:52
不行,选不中线

我一直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选不中线

试试看把选区扩大(甚至可以把原来整个都放进去),标注好再调整选区

网友:
右键隐藏(边线),或者显示之类的

网友C:
是不是选择过滤器过滤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选择过滤器过滤了呢,

过滤器也能试的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把选区扩大(甚至可以把原来整个都放进去),标注好再调整选区

现在是选取线条都选取不了,标注不了

网友:
选项-显示-高亮显示所有图以及动态
试试呗

网友:
可以自己手动画一条线上去,然后标注

网友:
或者移动一下工程图,因为有时候会偏移

网友D:
我这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完全正常

对呀很奇怪

网友:
看看各个视图的边界,你确定选择激活了这个放大视图?

网友:
拉长一点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曲线,确实不好选,建议增加一个辅助线。

网友:
猜测下(因为没用过SW),可能是由于剖切线没有过图形的中心,如果标图形上的圆弧,理论上应该能直接标出来半径,但由于没有过中心,其实它不是个圆弧,所以就标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楼上的已经说出来了。我就啰嗦一下。剖面图有时候剖面线没有和中心线重合就会这样,看似是重合,你放大上千倍后就不重合了。而SW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它会认为你这不是完整的图。所以就标注不上。类似的像是基准面偏角度等都会造成这样。现在你编辑剖面线估计会很麻烦。你就在草图中点直线命令再画一条直线使固定就可以了。反正打印的时候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