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阀里面导向筋加工方法

楼主(2019-03-08):
闸阀里面的导向筋加工方法可以改进一下吗?闸阀材料V1,铸钢件!原来一直是采用插床加工闸阀里面的导向筋,可是加工效率太低了,一天完成不了一件产品!闸阀口径在400MM以上,导向筋长度也挺长的,我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别的方法加工导向筋?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谢谢!星期一我上几张图片,这样就更加直观方便!

网友A:
插床加工效率是不太高,一层一层的插削,至于能不能有其他的设备也得看工件的加工状况和精度要求

网友B:
一般齿轮齿条的齿加工才会用插床加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床加工效率是不太高,一层一层的插削,至于能不能有其他的设备也得看工件的加工状况和精度要求

插床的精度不是很高,垂直就可以,有没有其他设备可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齿轮齿条的齿加工才会用插床加工的方式。

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床的精度不是很高,垂直就可以,有没有其他设备可以弄

不看到图纸,谁都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