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向阻尼器扭簧是什么

楼主(2019-03-08):
我需要一种扭簧。当正向旋转的时候,轴的另一侧旋转迫使扭簧压缩储能,只要正向旋转停止。反向需要让扭簧提供一个相对恒定的扭力来驱动轴的反向旋转。  我理解的单向阻尼器扭簧是这样的意思。我的理解对吗?谢谢了

网友A:
“反向需要让扭簧提供一个相对恒定的扭力来驱动轴的反向旋转。”这个我没理解,一旦转动了扭簧的力肯定衰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需要让扭簧提供一个相对恒定的扭力来驱动轴的反向旋转。”这个我没理解,一旦转动了扭簧的力肯定衰减 ...

抱歉,我说错了。提供相对稳定的速度来反向转动。

网友B:
弹性输出力最后都是呈递减趋势,如果需要输出恒定的力,还是建议楼主用电机做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输出力最后都是呈递减趋势,如果需要输出恒定的力,还是建议楼主用电机做为输出。

嗯嗯,谢谢

网友:
第一反应你是想做永动机啊

网友(2019-08-21):
扭簧肯定是你转的角度越大受到的力也越大

网友:
大零件的话,可控的气囊弹簧试试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了汽车的可控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