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9-03-08):
求教各位大佬,如图所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运行工况:通电运行后它的输出轴可以伸缩,为轴向输出运动,而不是径向旋转。

楼主:
多谢,应该是音圈电机类似的吧,输出为Z轴直线往返运动。

网友:
音圈电机

网友:
固定轴式电机

网友(点评):
兄弟,在哪里找到的这种电机?

楼主:
多谢大佬,是这种电机,不过为什么网上找不到呢?

网友:
电磁铁吧

网友:
这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
直线电机吧

网友:
这应该是个步进电机,信浓里好像有

网友:
电机旋转能做出伸缩状态的,估计是微型电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