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项目称重设备

楼主(2019-03-08):
   新接手一个项目,涉及到称重这一块,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具体如下:   材料为砂子,大小比黄豆小一点,比绿豆大一点,大概都在这个范围;出料方式为振动盘,不同的产品出料的数量不同,重量在100g-1000中间,误差+/-15%,CT需求是25S/PCS,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不同振动盘有别的更好的方式出料?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项目方案比较紧急,明天就要给客户,求助啊

网友A:
可不可以做成料斗的方式,在料斗出料口再加个自动挡料装置,然后在料斗下方用个容器接出料,在容器上装压力传感器,当容器压力传感器达到设定值就马上启动挡料。,哈哈。。。

网友B:
料斗+螺旋出料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做成料斗的方式,在料斗出料口再加个自动挡料装置,然后在料斗下方用个容器接出料,在容器上装压力 ...

关键问题是,砂子有动量,会影响压力,具体能不能达到所要求的精度,还是个未知因素啊

网友(点评):
+/-15%...这误差。。。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斗+螺旋出料怎么样

不太明白,能大概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大概解释下吗

就是类似于CNC铁屑排出的那种机构

网友C:
搜搜单螺杆喂料机,增重式的误差不是看百分比,不管100g还是1000g的误差值都是差不多了,应该能控制在正负5g左右
称重的结构设计、传感器、控制仪表也重要,控制仪表需要调整滤波、陷波、提前量参数

振动输送均匀度不好,要么超差要么25s/pcs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搜单螺杆喂料机,增重式的误差不是看百分比,不管100g还是1000g的误差值都是差不多了,应该能控制在正负5 ...

十分感谢,刚搜了下,刚打电话给一家厂商,明天技术部门的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斗+螺旋出料怎么样

对的对的  我找找这方面的厂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刚搜了下,刚打电话给一家厂商,明天技术部门的联系我

有个方面要注意一下,做这种螺旋喂料的大多是做失重式,虽然技术难度上比增重的高点,但是增重有它的难度,使用的称重仪表也不同,一定要找做过类似设备的公司,小老板很会忽悠,问技术问题,如果不问你物料、工况细节,直接回答没问题的,多半有问题,呵呵,不要问我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方面要注意一下,做这种螺旋喂料的大多是做失重式,虽然技术难度上比增重的高点,但是增重有它的难度 ...

非常感谢指点,明天跟供应商沟通的时候回注意下,免得我跟客户说的时候太离谱

网友D:
直线震动送料每次震动量控制在10g 以下,或使用一个补偿震动器添料,以满足15% 的配料精度。

网友:
误差正负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方面要注意一下,做这种螺旋喂料的大多是做失重式,虽然技术难度上比增重的高点,但是增重有它的难度 ...

有一家供应商说了,不适合...伤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线震动送料每次震动量控制在10g 以下,或使用一个补偿震动器添料,以满足15% 的配料精度。

主要是怎么能保证均匀的啊

楼主:
是的 工艺要求是这样子,关键是没做过,心里没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家供应商说了,不适合...伤心啊

多问几家咯,是怎么个不适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工艺要求是这样子,关键是没做过,心里没数

我还是不太理解,意思是1000克允许150克的误差?这个用容积式很容易做的啊,如果非要称重,用两个头一个大送料,一个精送,精度完全能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问几家咯,是怎么个不适合

这家是做大量的,说是不合适,我这个最小100G,他那最小1K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不太理解,意思是1000克允许150克的误差?这个用容积式很容易做的啊,如果非要称重,用两个头一个 ...

1000g的量  在850-1150 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没做过具体能不能实现心里没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是做大量的,说是不合适,我这个最小100G,他那最小1KG啊

额,我以前做过60~1500g的,估计你搜到的是大家伙

网友:
在线称重筛选机,有成套设备,1-2万元。

网友:
这个可以采用振动盘送料再加称重传感器筛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g的量  在850-1150 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没做过具体能不能实现心里没数

误差允许这么大那不是随便弄了,量杯就行,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