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问题

楼主(2019-03-08):
请问各位大神,我怎么才可以让这两块板装上去啊?螺柱不能正好装进相对应的孔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添加约束条件

网友:
两块板多厚?加工时两块板上的安装孔一起加工。不知道这个安装孔有没有精度要求?如果精度不高,几个空的间隙留大一点。

网友:
俩快板电焊起来一起加工

网友:
这是因为造型有误差,导致数模无法按预期的效果装配起来。

网友:
孔位有误差吧

楼主:
已经解决啦,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