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输送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9-03-08):
小弟初来本论坛,由于毕业设计所需,现需要各位大神门指教一二,设计这滚筒输送机时遇到些困难,比如:滚筒体直径,滚筒轴直径,电动机功率的选择,为了公式更好输入详细请看下图:

楼主:
Ws输入错误了应该是Ms

网友A:
思路一的F0公式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一的F0公式的含义是什么?

抱歉,这里的F0是载荷,计算功率时还少了乘以摩擦系数

网友B:
可以在知网搜下《常用辊子输送机的设计与计算》这个文献,可以看看

网友C:
现在都有标准的输送设备手册,里面很详细。实际应用中的参数,和计算出入很大。

网友D:
下载的也是经验公式,输送功率是和摩擦阻力与传送速度有关,方向是一致的,而方案一的力与输送方向不一致,是错误的。
经验公式中的Fn是滚筒和链轮比值的力,与扭力有关,由此计算出的功率是减速机上的输出功率,应该乘上一个速比。
我的估算式:
P=fMg*v(N*m/s)。综合阻力系数f用弹簧拉力器测取。先用0.2估算。
仅供参考。

网友E:
没有做过棍桶计算,支持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这里的F0是载荷,计算功率时还少了乘以摩擦系数

不是说你少乘了系数,是你计算载荷用的公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有标准的输送设备手册,里面很详细。实际应用中的参数,和计算出入很大。

啊?输送机标准手册?您说的是JB/T 7012-2008吧?这个标准我倒是也看过,只是一堆推荐标准尺寸,我想有些理论的计算作为铺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少乘了系数,是你计算载荷用的公式有问题吧?

小弟是这样想的,运载能力是老师给的数据:50kg/m,即一米就可以承载50kg的货物,输送机总长(两库之间的距离)就是5米,因而两者相乘得输送机能够承载的货物重量,再乘以重力加速度10N/kg,那么就得到一个外力F0,摩檫力*速度=货物所需功率,最后直接配上传递效率得电机功率,错误之处还请详细些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知网搜下《常用辊子输送机的设计与计算》这个文献,可以看看

这篇期刊,倒是也看过,也是和机械推荐标准一样,对滚筒体和滚筒轴没有计算,功率的话就是从链条牵引力开始计算的(这个公式倒是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的也是经验公式,输送功率是和摩擦阻力与传送速度有关,方向是一致的,而方案一的力与输送方向不一致, ...

嗯嗯,就是少了摩擦系数,总的来说就是:摩檫力*速度得到货物运动所需功率,也多谢提醒,系数可以用弹簧测力计测得,没想到。换言之,得到的功率直接乘以传动效率是否就可以得到电机输出功率呢?这样合理吗?我也看了些帖子,看了些文章,疑惑就在此,有些人说可以简单这样认为,但实际设计时工况没考虑好就要出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是这样想的,运载能力是老师给的数据:50kg/m,即一米就可以承载50kg的货物,输送机总长(两库之间的 ...

你给的方案一里是每米的承载力乘以米数是输送带的承载力,没有考虑货物与输送带之间的摩擦。所以,我说你那个公式似乎不对,是少乘一个摩擦系数吧?这样才是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做过棍桶计算,支持下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方案一里是每米的承载力乘以米数是输送带的承载力,没有考虑货物与输送带之间的摩擦。所以,我说你 ...

对对对,是笔误,乘以摩擦系数,得到的功率再乘以传动效率是否就可以认为是电机输出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是笔误,乘以摩擦系数,得到的功率再乘以传动效率是否就可以认为是电机输出功率??

得到的功率除以传动效率是计算功率,然后根据工况再乘以工况系数才是需要电机输出的功率。最后根据这个功率和你的设计转速往厂家电机样本上去靠,确定最终电机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输送机标准手册?您说的是JB/T 7012-2008吧?这个标准我倒是也看过,只是一堆推荐标准尺寸,我想有些 ...

不光有推荐尺寸,还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到的功率除以传动效率是计算功率,然后根据工况再乘以工况系数才是需要电机输出的功率。最后根据这个功 ...

懂,看我这脑子,乘除不分了,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有推荐尺寸,还有计算公式。

啊?标准我查错了么??

网友F:
建议楼主采用思路2的计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采用思路2的计算方式。

嗯,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得到的功率除以传动效率是计算功率,然后根据工况再乘以工况系数才是需要电机输出的功率。最后根据这个功 ...

货物的摩擦阻力乘以速度得到传输功率,转化成电机功率时候,和速比有关系吗,要不要除以速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货物的摩擦阻力乘以速度得到传输功率,转化成电机功率时候,和速比有关系吗,要不要除以速比。

不用除以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