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套螺母的如何设计

楼主(2019-03-08):
   之前一直使用FITOK或者swagelok的不锈钢卡套螺母;现在要做治具,设计和卡套螺母连接的接头,网上找也没有相关的资料;跪求大神指点或者相关资料。

网友A:
参考下卡套式管接头连接用螺母,当螺母越拧越紧时,卡套的刃口会压紧管子,起到密封作用。看看这个标准里有没有这个螺母的结构:《卡套式管接头用连接螺母(GB/T 3759-2008)》

网友:
直接橡皮管套上,卡箍扎紧。或把接头拿到生资市场去配。千万不要自己设计。

网友B:
这个不建议自己设计接头,最好是选用标准的转换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卡套式管接头连接用螺母,当螺母越拧越紧时,卡套的刃口会压紧管子,起到密封作用。看看这个标准里有 ...

非常感谢兄弟的回复;如果有swagelok的标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建议自己设计接头,最好是选用标准的转换接头。

因为fitok 、Parker、swagelok等都没有可以转接的接头,被逼无奈自己做转接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