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磁铁分料机构,请指教!

楼主(2019-03-08):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磁铁自动装配的项目,下面是做的一个方案,第一次做,拿出来让大家看看,给出宝贵意见,不胜感激。
目前考虑,
1.是否需要进行二次精定位?担心精定位机构(气缸等)定位后会有磁力干扰,反而导致位置不准.
2.这样磁铁能顺畅、正常、稳定的分离出来吗?会不会出现卡料情况?
3.磁铁之间的中心间距为30mm,磁铁为8x3mm。

网友A:
想知道这个上料仓里的磁铁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A:
个人觉得用震动盘分当上料仓,再在接口上设置一个分料装置效率应该更高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个类似的自动化

网友B:
说实话还真不太懂这个怎么分离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将3 mm厚 磁钢探测到适当的时机时 用气缸推出来,那个单轴机械臂每次受侧向力,建议料仓用导轨挡一下(或许有的没看清楚)。
推得很远,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
各位大佬有用到非标模组的话我们可以出3D图参考,QQ172149169,坐标上海。

网友D:
是否为强力磁铁,定位拆垛位置是否可以用消磁的方式达到分离定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个上料仓里的磁铁怎么放进去的?

目前考虑人工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用震动盘分当上料仓,再在接口上设置一个分料装置效率应该更高

是强力磁铁,采用振动盘的话,担心会互相吸住,不好出料,还有需要考虑磁铁的外观保护与磁铁易碎的特性。

楼主:
产品也是磁铁吗?到机器人的治具爪有点复杂.看拍图时间设备还在调试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还真不太懂这个怎么分离

搓开的。最下面的一个磁铁掉在分离板里面,上面的磁铁还在料仓中,分离板相对于料仓运动,从而推动最下面的磁铁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3 mm厚 磁钢探测到适当的时机时 用气缸推出来,那个单轴机械臂每次受侧向力,建议料仓用导轨挡一下(或许 ...

1.对受力的分析,我还真没有仔细考虑,感谢提醒。我理解意思是,料仓限制在一个滑槽内移动,分离是有机械的刚性承担分离力,而不是靠单轴机械手的滑轨受力,是这样吗?
2.之所以推那么远,是因为分离后的磁铁打算考虑采用吸盘进行取放,担心料仓磁铁的磁场影响,所以分离的距离较远。有什么不妥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为强力磁铁,定位拆垛位置是否可以用消磁的方式达到分离定位的效果,

是强力磁铁。产品需要有磁性。所以消磁的方式分离应该是行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受力的分析,我还真没有仔细考虑,感谢提醒。我理解意思是,料仓限制在一个滑槽内移动,分离是有机械 ...

考虑得很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搓开的。最下面的一个磁铁掉在分离板里面,上面的磁铁还在料仓中,分离板相对于料仓运动,从而推动最下面 ...

明白了,这磁铁应该是钕铁硼强磁钢

网友E:
错位有点远啊,错位没怎么看明白设计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位有点远啊,错位没怎么看明白设计意图

1.错位远,主要是担心磁场对分离后的磁铁影响!2.错位原理,是最下面的磁铁在分离板内,上面的磁铁在料仓内,分离板与料仓中间会有0.5mm的间隙.

网友(2020-06-02):
这个有三维图吗?

网友F:
其实这就是一个弹夹结构,不过我觉得加个定位气缸会好点,未掉下来的磁铁定住,减少磁铁与工件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就是一个弹夹结构,不过我觉得加个定位气缸会好点,未掉下来的磁铁定住,减少磁铁与工件的摩擦。

这样是会有摩擦,采用在板子上面贴敷铁氟龙胶带来解决的。
夹磁铁的话会不会有破损风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会有摩擦,采用在板子上面贴敷铁氟龙胶带来解决的。
夹磁铁的话会不会有破损风险

可以做成弹性机构,而且定位头用塑钢或者头部镶嵌优力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成弹性机构,而且定位头用塑钢或者头部镶嵌优力胶。

以后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用震动盘分当上料仓,再在接口上设置一个分料装置效率应该更高

大佬,那是磁铁啊你用振动盘,还不都吸到一起去了,我觉得tray盘上料合适

网友G:
磁铁不用推出来这么远的,可以拿事物模拟一下,小的强磁铁距离四五十毫米基本没有多少吸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铁不用推出来这么远的,可以拿事物模拟一下,小的强磁铁距离四五十毫米基本没有多少吸力了

个人思路:
这个推出来的距离的考虑是:料仓磁铁的整体磁力不会影响到分出来的单颗磁铁。
产品的磁力影响不一样,距离就会有差距。

网友(2020-08-12):
1.分离时模组会受到侧向力,会影响模组使用寿命。
建议在料仓下方加导轨
2.如何填料?还有设备产量(多久填料一次)?
该机构料仓无法分离填料需要比较长时间。
3.需考虑料仓贫料时下料是否能正常
4.你可以考虑在夹具内埋磁铁,这样就不需要精定位了。另外这种强磁铁容易受到其它物体干扰,不建议用真空吸附上料,用抽插式上料好一点。

网友:
参考永磁电机自动插磁钢的设备,优酷有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