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镀硬铬的镀铬深度为多少,镀铬前后表面粗糙度为多少

楼主(2019-03-08):
如题,有个零件镀硬铬需要控制深度,一般的镀硬铬深度为多少,粗糙度

网友:
不知道记错没,一般防锈好像8-12um,镀硬铬可以到20um以上,对表面粗糙度要求高可以镀完再磨,没什么要求标3.2也就好了。就是小的盲孔镀了会有渣子,不好保证精度。

网友A:
镀铬应该叫厚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铬应该叫厚度吧。

   叫膜厚!

网友:
看需要,保护面0.03,粗糙度没要求0.4 u

网友:
深度1-2个丝,粗糙度1.6

网友:
镀铬厚度问题很严重,关系到产量和成本,要试验而定,2H铅笔划不破即可。

网友:
按道收钱,一般2-3道,再多的话成本太高。

网友:
要求高的镀完磨到想要尺寸

网友:
我们这边导向性的轴一般要求镀硬铬在30微米左右。

网友:
看你镀铬的作用了,装饰亮铬如自行车把,不需要加工,工业用就需要上磨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