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下国产机器人的问题

楼主(2019-03-08):
我想做机器人销售,但是不坐班,想做类似兼职这种,我自己有一定的客户资源。但是据我了解客户比较能接受像某朗特 2-3万左右的机器人。但是我担心质量问题,怕到时候把客户做死了。想请各位指点下,找什么样的厂家靠谱点。允许做兼职的。

网友A:
看你客户是哪些客户,1.如果是院校的,国产机器人可以选排名靠前的。2.如果是工厂的,且之前没有用过机器人,那使用国产机器人好多都是一锤子买卖。3.如果工厂使用过机器人或者预算大的,最好还是推荐国外品牌机器人。

网友:
机器人做兼职很难吧。

网友B:
你是技术兼职还是市场资源兼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技术兼职还是市场资源兼职?

我想两者结合,因为我打算回老家3-4线工业城市发展。不拿公司底薪。现在主要问题是国产机器人可靠性怎么样?比如某朗特,他们的价格确实很大优势,但是我怕给客户坑了,然后自己慢慢得也混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两者结合,因为我打算回老家3-4线工业城市发展。不拿公司底薪。现在主要问题是国产机器人可靠性怎么 ...

如果有这个想法,先把机器人各品牌的应用、价格、产地和特性了解很清楚,再动手做,这样才能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C:
3万左右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几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万左右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几轴的啊??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客户是哪些客户,1.如果是院校的,国产机器人可以选排名靠前的。2.如果是工厂的,且之前没有用过机器人 ...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万左右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几轴的啊??

6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