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接木辊和齿轮?

楼主(2019-03-08):
一个日常生活的小用品(玩具)部件,包括木辊(直径2厘米,长度5厘米),一端有个直径2.5cm的齿轮,齿轮离木辊 0.5 到1 厘米,轴插在木辊里并从两端伸出。齿轮和轴都是金属的,木辊是木头的。请问:
1、木棍用木头是不是比塑料、金属便宜(木头用地板的木头就行,但不能是人选的)
2、轴怎么和木棍连接,因为要带动木棍。

谢谢!

网友:
在轴上滚花,和木棍过盈配合。   这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网友:
选方形木料,齿轮心部按方形料割方孔

网友A:
玩具部件,不需要很高的强度的话,买点儿强力胶粘上就行了。

网友:
涂胶可以的。

网友:
做玩具风车呢?钢轴插进木棒后浸渍虫胶或油漆。

网友:
轴的载荷和转速是多大?楼上也有社友说用方木料,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端部可以用过渡零件压接进行轴向定位。

网友:
有哪种塑料的联轴器,肯定有合适的可以拿来选用。

网友:
开模的话,塑胶件比木棍(加工)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部件,不需要很高的强度的话,买点儿强力胶粘上就行了。

我喜欢你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