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带的长度该如何确定

楼主(2019-03-08):
小弟从事金属矿井下辅助运输车的设计与研发,想问一下,V型带的长度该如何确定

网友: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有

网友:
这个发要算中性层的周长。

网友:
V型带还有一个伸长率

网友:
楼主要注意,基准长度是把V带套在规定尺寸的测量带轮上,在规定的张紧力下,沿V带的 节宽 巡行一周所得长度。 既不是外周长度,也不是内周长度。